V星845GL主板开机不跑码

楼主(2009-04-24):
V星845GL主板开机不跑码怎么修呀?能正常开关机,主板上也没有看到不正常的地方。本人菜鸟一个,求解,谢谢。CPU,内存等供电都是正常的。论断卡上的CLOCK灯常亮

网友:
不跑码?但是运行正常是不是?
要是运行正常那就是诊断卡不支持这种板子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码都不跑了还怎么能正常呀?一上电诊断卡上就是FF,时钟灯常亮,没有片选。

网友:
不跑码的原因有很多,本着供电时钟复位的步子来修
先查全板的工作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~~~

网友:
查下CPU时钟电压看,然后查下复位电压,其实我觉得要买个假负载最好测

网友:
看CPU有没有工作

网友:
换下CPUV星板845有些只能上P4的256K400

网友:
应该找一块好的cpu试试,看看你的cpu是不是坏啦。

网友:
测电压如正常。用带灯的假负载测cpu座子。478的座子虚焊的几率很大

网友:
查cpu供电,时钟,PG,AD线!

网友:
我手上有两块V星845c的板子故障与楼主一样。严重关注中!

网友:
用手压下CPU座,看看,BGA封装的845主板,空焊的有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