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跑85求助

楼主(2009-04-24):
本来是不加电的修电路好了可还是不显示跑85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印象当中跑85好象是 南桥的USB的设备不能初始化

更换南桥或者加焊

网友:
应该是只跑了一两下吧,以前修好过,好像是南桥

网友:
跑 89 85  是安全芯片哪里的问题 包括相关电路

网友:
我的哥们,把安全芯片装上再上电触发吧~

网友:
是我在修板子时候把安全芯片搞掉了 呵呵谢谢各位!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板子没加安全芯片也能正常跑啊!这是为什么

网友:
刷一个没安全芯片资料的bios就行了

网友:
看了半天是自己做的不良啊

网友:
T4的主板有的安全芯片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,你那个是用小板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