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电压的问题,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

楼主(2009-04-24):
精英主板DDR1内存实测电压2。62V。其他的都正常,但是不跑马。问大家是内存电压偏高影响不跑马的吗

网友:
DDR1标准电压是2.5V,在超频的时候有时候通过提高电压来提高频率,应该不影响跑马!~

网友:
谢谢朋友的解释,有时候偶尔跑,D7  D6,是那的问题呢

网友:
其它的都正常?CPU供电。北桥供电。还有时钟。复位都正常吗?

网友:
恩,楼上朋友说的都正常的,谢谢你

网友:
D6,D7,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,感觉怪怪的~

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在module那块!

不好意思,不能帮你解答了。

网友(2009-07-27):
你测的这个电压在正常范围内,不跑马和这个没关系,查别的原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