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进系统.请指教!

楼主(2009-04-24):
我这有一块精英威胜芯片PT880PRO-A的主板.   775针
原来是CPU不工作..
换了个IO芯片能点亮了..原芯片ITE      IT8705F    0539-GXS     ZN16M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换的新的是ITE      IT8705F    0430-FXS     MJH291
现在是能点亮检测卡跑.80    d0 后就亮了,检测显卡那个界面过后.就一片黑.进不了系统.
   请指教一下!

网友:
显卡不会有问题了吧。io换好了吗?型号是可以对的。

网友:
能进CMOS吗?启动的时候进CMOS看正常不,如果正常就重做系统试试

网友:
显卡都换过了,,IO绝对没问题..!
能进COMS....系统也从做过了..

网友:
能不能进PE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