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09-04-24):
请问各位师傅怎样判断键盘不能用,是接口坏还是排阻坏还是I/O坏谢谢。
键盘不能用

网友:
好多都是排阴坏

网友:
这个怎么说的清楚呢,你说具体点

网友:
接口接触不良,表现晃晃插头就行
排阻坏表现:排阻一边无电压
I/O坏表现:关键脚对地值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