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TX-355WB&P4电源电路图

楼主(2009-04-24):
求金河田ATX-355WB&P4电源电路图

网友:
没有人有吗?

网友:
参考一般的电路图就可以修,都是大同小异。

网友:
同意3楼的,我前段时间也修了个ATX-355WB&P4电源,没有现成的电路,先看你的电源上用的什么主要元件,再找相关元件的电路参考,基本就ok了,实在不行就自己抄了

网友:
没有图,也只能这样了。因为没有修过电源,想找个相同的电路图这样学得快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