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300装不进系统

楼主(2009-04-24):
求助,联想本本Y300装不进去系统,用GHOST版的就档在请稍后那里半天都不走,但没死机,换了各个版本的都是这样,应是哪里的问题?烦请各位老师指教!!

网友:
换安装版的吧,对GHOST的版本,那些品牌机有的有限制的

网友:
安装版的也不行要蓝屏,内存也换了,不解压也不行的,现在不知是否主板问题?硬盘也没有问题

网友:
硬盘好不好

网友:
光驱和硬盘有问题么

网友:
进BIOS改一改硬盘的工作模式

网友:
没有做南桥吗

网友:
清除下bios ,用网络上的联想专用ghost 的系统!QQ136199515

网友:
我就是联想售后的,你吧bios的sata controller mode上默认的AHCL改成另外一个选项,安装,GHOST全部搞定。建议用安装先改分区再用GHOST装,不会破坏隐藏分区。不要用PQ。
QQ:1006333012

网友(2011-08-06)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,所以才要刷其他机器的BIOS

网友:
转换硬盘格式就行了

网友:
有些老机子不支持要把驱动全部谢了装好后在打驱动,我以搞好好多了最好做个备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