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15液晶不显示

楼主(2009-04-24):
开机绿等亮一下变黄灯,拔掉屏线后开机绿灯长亮。屏不短路,3.3V屏电压控制的开关管是9435A
直接把9435A的123,5678短路后开机可以显示。哪位高手知道是9435A有问题还是……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, 驱动是 接内置电源还是 外接12V 的, 看看是那个工厂做的,

网友:
按你说的故障,好像是板的故障

网友:
型号是TCL568 用12V电源适配器的 哪代工就不知道了

网友:
按你说的故障,好像是板的故障
引用 网友A:

谢谢你 我知道是板有问题 我想知道板的哪方面或者说是拿个部件有问题
看电源知识灯状态拔嗲屏线后应该是正常开机状态 把屏供电直接跳过去可以正常显示图象 是不是9435A老化,驱动电流不足呢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 更换9435A搞定了

网友:
9435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,123脚是连在一想的,5678是连在一想的,主要用来给屏供电的,如果不良的话,导致屏供电不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