硕泰克AM2 跑00

楼主(2009-04-24):
今天客户拿来一个客户AM2板子代码跑00   A14脚3.3V有  CPU供电1.6有  北桥1.5有  VIA的芯片组,我用假负载测得 没有复位电压  PG电压   时钟    VTT电压  这几项都没有 是拿出问题了 本人是自学的 ,希望老师们给回帖谢谢

网友:
呵呵跑00是CPU不过  这个难搞哦 换CPU IO  和电源管理  还有可能桥坏

网友:
看CPU北桥有没有虚焊    北桥复位  时钟  供电如果不正常   可能北桥坏

网友:
AM2的板都桥虚焊多

网友:
先把复位电压修出来在说吧

网友:
时钟都没有哪来的复位,先把时钟修好再说,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啵,先查下PCI槽的A14脚有没有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