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T42修到我哭

楼主(2009-04-24):
来一台IBM T42能加电不开机,经检测是不读内存,打AD阻值觉定北桥坏,更换北桥后能开机了,
装机测试发现进不了系统,客户的CPu是1.6 2m的我换一个赛扬1.3的可以进系统,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在bios里看不了cpu主频,有时屏闪,白屏,按待机开关再开机屏不显,
我以为是北桥没做好和显卡空焊了,又把北桥和显卡全换了结果还是一样,我又把bios刷了把H8换了还是一样,这会头都大了,不知从哪里下手,
第二天心里不服又把网卡,功放,声卡,pci控制芯片全吹掉结果还是一样,天啊!我的命怎么这么土苦啊,
妈的只能乱来了,又把ibm,tb62501f,iao芯片全换了结果还是一样,各位高手你们给点思路吧,

网友:
能把板子修到这种程度只能说I服了U。不过还是换板吧。

网友:
佩服LZ,这么搞机器都还能亮,这么无根据的搞谁给的勇气啊,不过我倒觉得LZ还得换个CPU,好好找一个给换上

网友:
顶多不收钱还给客户罗

网友:
楼主牛逼  这板子这么折腾还能亮 不赶相信
现在是啥问题  不要老摘件 总有失足的时候

网友:
楼主.在开机不亮时为什么不看下跑码?呢.而一味的大动作.再都不亮时你怎么把声卡等也摘下.....可怜那主板呀.

网友:
LZ焊工超一流! 那笔记本主板真有九条命!
还是换板算了! 留着这板慢慢研究!

网友:
你不该哭呀,T42该哭。
一味的乱焊,是维修大忌,怪不得很多用户就认为我们这个行业是:换个零件而已。

网友:
换这么多还能点亮,LZ也算是高人了

网友:
这里是请大家给个思路的,大家一直在说LZ历害,也不说下一步怎么搞。。。

网友:
精辟YZZ,是的,不应该你哭,应该T42哭了,折腾死T42了,哈哈,这板子修下来,成本比买个要贵了吧?好像大芯片里就SB没做了吧?
你换个U再试验下

网友:
楼主换的北桥是和原板上一样的吗?

网友:
移难杂症跟CPU可能有关系``

网友:
CUP空了也会z引起的

网友:
换U吧 不行再干桥!呵呵

网友:
换板吧,这板待你啥时心血来潮时又来大换一遍.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建议,其实我也知道先动脑再动手的道理,但这块板我实在找不到突破口不知从那检测起,因为对自已的悍工有信心,所以才乱换芯片的,昨天拿着板给客户一边看一边解释了原因,他还很高兴地换了板,再次谢谢大家对我的指导.

网友:
你不该哭呀,T42该哭。
一味的乱焊,是维修大忌,怪不得很多用户就认为我们这个行业是:换个零件而已。
引用 网友A:

你太逗了,我要是这台T42我也想哭了。楼主先静下来换个思路再说吧

网友:
IBM的机器我是修起来都是哭的多,拆都拆到我哭!东西不好找!

网友:
CPU座要不要换一下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