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T800 主板无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短路

楼主(2009-04-24):
这块板子拿来的时候我点了一下发现内存曹旁边的排阻冒烟了,排阻是470的 测得内存旁边的电解电容短路,请给老师给回帖,供电管也没坏,VIA的芯片组

网友:
测下北桥上正反面的电容阻值,若为"0",北桥挂.

网友:
测信号采集脚 看到哪

网友:
多查下  排除电容和内存一槽有烧坏导致短路   因为一般内存供电很少会短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