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双场馆4900代换

楼主(2009-04-24):
修同方F3600短路,找到一个场馆4900击穿,手上没有相同型号的场馆,请问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合适?多谢大家啦。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的

网友:
不一定要同一型号,找个这样结构的双场管就行了

网友:
结构相同的就行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回复,这是两个N沟道的场馆,没有相同型号的,我用2个单的N沟道的场馆换的。由于地方不够,剪去了多余的引脚,又挪了一个电容,才勉强挤下。好在使用正常,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