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问题,大家过来看看了

楼主(2009-04-24):
优派LCD Q7B
故障:通电按电源开关显示白屏,再按下开关键有显示了。奇怪得很,到是什么问题,应该怎么修!!
谢谢各位大虾~~~
急!!!!!!!!!!
电源

网友:
主板吧, 可能是软体掉了

网友:
是高压板,这个很简单的

网友:
高压板哪里问题,是不是哪个元器件烧啦

网友:
看一下灯板的工作条件,一般为开关电路误动作!

网友:
开关电路在哪边呀,属于哪个芯片控制的,谢谢!!!
我是新手~~~~

网友:
应该是开关控制接的三极管击穿了吧,或是程序及按键板查下

网友:
好的,谢谢!!我去检查一下!1

网友:
看下屏上的排阻是不是有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