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修电源该注意的事项。

楼主(2009-04-24):
请问修电源该注意的事项,和如何防止呢?

网友:
1,需要对220V交流电和元件爆炸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,有所认识。
2,需要有一定的电子知识,同时对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和电路结构进行必要,重点的学习。
3,通电之前,对待修电源进行是否有短路,有无外观损坏的元件,电容器有无鼓包等必要的检查并更换之。
4,用一个100W的普通灯泡替代保险丝,可避免多数令人不悦的感官刺激。例如电弧闪光,晶体管炸裂,电容器爆炸等。但,并不能完全避免上述种种,还须小心为之。
5,通电后先听一下是否有异响,是否有冒烟之处,或是灯泡很亮之类异常的现象,如有,应立即断电进行相关电路的检查。
6,知已知彼,方能百战不怠。跑电路是基本功。有空多跑跑。

网友:
慢慢来吧,走捷径不是什么好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