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了两天了,实在难办的问题

楼主(2009-04-24):
一华硕P5LD2板,客户刚拿来时是短路,后来把原ADP3181改换成ADP3180(因为没有ADP3181)就可以了,GHOST系统后可以使用,但客户今天又拿说进系统不到五分种就黑屏,之后
只要系统进到WINDOWS XP那滚动界面就黑屏。装系统不成,发现南北桥比较就各加了一个风扇,但
问题还是一样,再看给CPU供电的场管很烫。时钟芯片有一边也比较烫。时钟芯片是ICS560242,由
于没有这型号芯片,所以请求一下各位高手这板主要问题应该会是在哪里呢。BIOS刷过。

网友:
同问:有一块映泰845GV板,使用板载显卡正常启动,使用外接的显卡(N卡),进XP进度条黑屏,切换到内置显卡正常显示,刷了BIOS无效,量电压未发现异常,BIOS设置都改过,不知到是哪儿的问题,有修过的朋友请提供思路.

网友:
今天本人碰到一例难搞的电脑。

开机自检通过,只要系统进到WINDOWS XP那滚动界面就直接断电,牛BB吧,比你的难搞多了,查过CPU、内存,显卡都没问题。搞了两个小时终于搞好了

网友:
查下是不是CPU供电处还有其它坏的没修到 导致管子处温度过高 才黑屏的  进系统时摸下就知道了 供电不稳定的话 继续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