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!七彩虹915主板装进系统后反应很慢是何原因?

楼主(2009-04-24):
请教各位!七彩虹915主板装进系统后反应很慢是何原因?有知道的朋友能否赐教!先谢谢!

   谢谢各位朋友的提示!问题以解决.是IDE口的数据线有断线,我换了根线后问题解决!望我的问题能给朋友点帮助!

网友:
在COMS设置里把USB、网卡、声卡都关掉试试,如果能正常就一样样再开进系统试试

网友:
硬盘类型要选好。COMS里面的。
SATA和IDE的。自己找找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