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30做显卡做到不过内存

楼主(2009-04-24):
今天接一台T30机器,接机上稳压电源 电流跑1.20 检测卡跑38  一看就是显卡问题 我用力压显卡果然亮机了,好吧上BGA翻修台.........做完冷却 装机上电源电流跑1.14不亮 晕倒 上灯板跑345 晕啊怎么是检测到内存不过啊 好好的显卡问题怎么做到内存不过了啊 不解让大师们分析一下,不过明天上班准备压压北桥 不行就干北桥了

网友:
T30很容易出现38不显的,上次我解密就出现了,只要拆机T30都有可能出现38不显。加焊内存槽在说,不行在加焊BIOS,最后在做北桥。现在做BGA是简单,但也不要盲目。

网友:
内存槽就多了,慢慢搞吧

网友:
38好像是还没过完内存吧,你压显卡整个板都会受力的,所以才亮了,先搞一下内存槽吧.

网友:
内存槽加焊过故障一样 北桥重做 显卡重做故障涛声依旧

网友:
可能是做桥时给桥搞开焊了

网友:
T30 38不显,我以前也发过同样的帖,我是用打阻卡打出来的。

不一样的板情况不一样。

昨天我修了一台T20 也是38不显------过程忽略--------加焊BIOS解决。

网友:
我修到一台,也是38是BIOS坏刷一个就好了

网友:
楼主简直是乱来
  38你也做显卡。你太厉害了
    打下内存槽的阻值吧

网友:
查一下,供电是否通过。

网友:
结果出来了 ,更换北桥芯片后OK

网友:
把北桥给做坏了,肯定,

网友:
38.显卡.北桥.南桥都可能引起跑38.你压显卡的同时其它部位一样受力.这关不能说明就一定是显卡虑了.

网友:
做BGA 我肯定没有把桥做坏 我做N个IBM的板 以为是用你们土炮的机器吗

网友:
我现在手上就是和你一样的经历 ,明天我也杀下北桥
楼主说的对,我们的BGA 都是先进的 不是你们用的土炮

网友:
加焊BIOS  一般可以搞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