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800不开机

楼主(2009-04-24):
各位高手。一台DELL D800开机自动掉电。请问哪位有开机电路的
。能传一下吗
不开机

网友:
开机掉电很正常,没有上U也会掉电。 电压没全上也掉。没跑码也掉。
看那里有没短路, 看电压上到那里就没电压了。然后就去顺着电压时序搞下去就可以了。祝你成功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