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原装板不过内存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4-24):
INTEL原装板,走D3,E1,报警。 内存供电,时钟,AD线,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,BIOS刷过,CPU用测试灯测过,都没发现问题。请高手指点下
今天又量了下南北桥之间的HUB-LINK总线,也正常。主板型号忘写了,是D865PTF2。把COM口芯片吹了下来,把内存槽都换了,加热了CPU座。决定加热北桥,结果发现北桥里面跑出一个颗小锡珠来,最后断定北桥挂了

网友:
内存的vcc.clk,1.25 数据上拉电压有吗,你测的系统总线测的是哪个测试点
bios是从哪里来的,刷上去后跑什么代码

网友:
1.25V有的,刷BIOS之前和刷BIOS之后跑步一样,都是D3,E1

网友:
都没说清楚是INTEL什么类型的板,会不会是CPU虚焊

网友:
遇到过CPU座加焊就OK拉

网友:
回5#的,有部分CPU接触不好也会不过内存的。我也觉得很奇怪。就是跑C1不过内存。
不过想问问你的是什么板?
有没有把显卡拔了试试?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