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的高手请教下.....

楼主(2009-04-24):
(我是修LCD菜鸟)今天接到一台组装15寸的LCD
   ``屏最顶上面有一条黑色的东西横过正个屏`黑色的东西都看不到``显示器可以正常使用的```
     打开显示器看到灯管有一头烧黑了(单灯管的)
    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啊?会不会是那灯管的问题?

网友:
有没图片  改装的一般屏的边筐都会有黑色的胶条把屏和壳沾在一起 有没有把桌面向上调一下或是刷分辨率

网友:
传个图上来,大家帮助你看一下,

网友:
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,好像是驱动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程序没刷好啊!

网友:
可能是屏的问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