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待机正常,开机无反应

楼主(2009-04-24):
昨天接到一ASUS本本,不开机。接稳压电源,电流打到底,短路。查电路发现待机电路两MOS管烧坏,换好,再接电源,待机0。05A,心中一喜,以为修好。接着按一下开关键,无任何反应,多按几下还是一样。于是量开关脚电压,3。5V正常,怀疑是开关芯片TE8510TE坏了,先加焊一下,无效,然后再换一新的,开机同样没反应。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。今天查了一天,还是没查到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开机芯片的晶振呢?看了没?有电压吗?

网友:
做一个南桥啊

网友:
請說明一下是哪個機種!

网友:
就是,楼主粗心的连机器型号都不报,怎么帮你分析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