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9宽屏 用2分钟就抖动

楼主(2009-04-24):
DELL19寸宽屏液晶,用两分钟就像有很多半透明的白线上下扫动,再过一两分钟就越来越严重,最后画面响应迟钝,驱动板换过,问题是出在屏上。不晓得M190PW01的屏有什么通病。谢谢各位。AUO的屏
通病

网友:
是屏上模块的问题,我说的模块是玻璃连到屏主板的软排线上的芯片,深圳可以修!100-180元可以修好!

网友:
这是屏的问题 ,但你最好先把屏线插好试一下,不行的话那就是屏的故障了

网友:
把屏IC补焊试试,

网友:
先看看电容爆了没?

网友:
屏线是没问题的,换过,屏上IC有两个一个好象是电压IC,一个应该是驱动IC,不晓得是哪个的问题大些。

网友:
全部补焊一次,再试试呀

网友:
用风枪吹吹 温度 风速开小一点

网友:
有条件的话换个主芯片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主芯片换过了,还是一样.还有个电压芯片没换.真不知道如何下手啊.有没有兄弟在屏工厂做过的啊,现在的屏坏的挺多的,坏了就扔掉也挺可惜的啊

网友:
你加焊一下看看行不行,不行就不要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