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VICHY VC9808+万用表精准度和质量如何?

楼主(2009-04-24):
请问VICHY  VC9808+万用表精准度和质量如何?好像功能很强大,还能测温度,想买来顺便测一下烙铁头的温度,有用过的朋友请说说。

网友:
从客观的角度来说,属于很一般的表,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,是值得选择的表,如果要从性能考虑,候选的只有美国的fluke表了,但好用的基本都要1000元以上上

网友:
多少米买的.我刚买了一个优利德UT58A花了98米.

网友:
从客观的角度来说,属于很一般的表,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,是值得选择的表,如果要从性能考虑,候选的只有美国的fluke表了,但好用的基本都要1000元以上上
引用 网友A:

我要求的是这表精准度能和优利德的一个水平就好了,福禄克的价钱太变态承受不来。

网友:
还可以有啊,$$$买一个

网友:
借这个地方大家帮忙参考一下VICHY VC890d这个表怎么样,准备买了

网友:
VC97 也还可以的

网友:
我用的是890C+吖,不过我就拿它来用二极管档,其它测电容那些搞来搞去不会用。。

网友:
看样子像是盗版胜利牌

网友:
深圳维希特,根本不是胜利的!
电容最高 2000UF,变态得很,但没用过,想必好不到哪里去

网友:
偶去了他们的技术论坛看了下,感觉技术咨询的售后服务很不好,问问题也没人回答,到时看到买了的朋友说这表做工还算厚道,但温度测量误差较大,有4度左右的误差。

网友(2009-09-07):
看看胜利和UT吧
感觉VC97就好了,或者不差钱看看UT60H

网友:
基地最贵的那款我哦喜欢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