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1N的驱动板那里有卖?

楼主(2009-04-25):
由于雷击,主机主板烧坏,显示器电源板无事,用5V经电阻给ON/OFF提供信号灯管正常发光,高压板应该没事,检查驱动板的电压,5V. 3.3V. 12V都有,也没有零件明显发热,估计是主机雷电经VGA线冲坏了驱动板,这种驱动板那里有卖?或用那种板代换较方便?
三星

网友:
没见过雷还会打VGA的 相当E牛X 那主板是打坏哪个蕊片了 一般都是网卡 要么就挂SB 长见识了 顶啊顶啊

网友:
雷击可以击坏VGA的,这个遇到过,同进主机也被击坏了

网友:
我修过很多雷打的三星液晶.严重的都会打坏驱动板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