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能正常开关机,但不能用xp重启

楼主(2009-04-25):
有一映泰845pe 能正常开关机,用操作系统重启后关机不显示图像,检测卡显示f5
我上网查过代码,讲是清除巨量段。不知所云,各位高手有无解决的方法呀。

网友:
其它硬件又换过吗?系统有没有从新安装?

网友:
“映泰845pe 能正常开关机,用操作系统重启后关机不显示图像,检测卡显示f5”
换个电源看看

网友:
LZ说的是主板开关机正常,如果使用系统重启后关机就不显示。说的有点迷糊????是关机不成功显示代码F5。还是系统里点关机就黑屏不显示图象,代码F5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