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只EPSON扫描仪电源坏!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4-25):
一只EPSON扫描仪电源,原来用一只4脚的整流SINB 60 77 我发现它坏了后没找到代换的,就用4只整流二极管接上了,接好后测输出为25V,电源后面额定为15V ,接到扫描仪,扫描仪也不能正常工作,拆出扫描仪,断开电机和控制和数据传输模块,测接入口电压为10V,会不会是因为接了7805整流管把电流拉低了呢,到底什么地方出问题了?请论坛上的朋友帮忙!

电源修好后,发现功率不足!电压升高。。已用其它电源代替。。

网友:
你没说明白,7805你接在哪里了?

网友:
回宇光兄,那只7805是在扫描仪里的,电源那里没有稳压管,电源输出25V,我把扫描仪电源接口那块拆出来了,发现那里有一只7805,然后带电测了一下,只有10V ,而接到里面的时候是没有带电机和扫描模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