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~~机器点不亮了.....HELP

楼主(2009-04-25):
症状:
1.机器运行到一半蓝屏,重起后无自检,显示器无画面(亮黄灯),CPU、显卡、北桥风扇全都在转,主板指示灯亮,键盘灯亮了一下
2.拔掉内存和显卡,启动无报警,键盘等亮了一下
3.运行一会后CPU发热(是否说明CPU正常?)
4.这已经是第二块有此症状的板了。

分析:
1.内存:没问题,用几根不同的内存在不同的插槽试过,两块主板都一样;
2.显卡:没问题,AGP和PCIE都试过,都不行
3.CPU:没问题,两块CPU在两块主板上都试过,不行
4.只剩下主板和电源了,应该是电源导致主板烧坏了,第一块主板出问题后,换第二块主板是好的,用了几次之后也出问题了。一般是在关机或重起导致问题的出现。但不知道具体烧坏的是主板的哪个部件,无烧痕无焦味。

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故障?
谢谢了

网友:
新人。新手。这都没错。可是你新到不专业。万用表。和测试卡都没有。连新手区都没去看。
什么参数都没有
不用在这里求助。快快送修。也就几十块钱。有什么不愿意花的。

网友:
3.运行一会后CPU发热(是否说明CPU正常?)

只能说明你的主板CPU供电这一块正常,

网友:
1.维修首先得花点钱买个除错卡
2.主机板维修得先确定电源时钟复位
3.启动摸摸主板上面的元件看是否有发热的元件
4.准备个电表量量吧

网友:
拿过来我给你看看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