鼠标接口坏

楼主(2009-04-25):
请问各位师傅怎样判断鼠标不能用,是接口坏还是排阻坏还是I/O坏谢谢

网友:
外接ps2试试

PS\2怎么外接呀,兄弟讲讲,难道是说用USB转PS\2?那这样就失去意义了。。。

网友:
先换鼠标,不行的话测数据阻值,一步一步检查

网友:
按步骤走
查供电,量阻值
上拉电阻472?

1:看跳线中间脚,排容是否在180到380
2:上拉电阻472,电容C1到C4多少?
3,电感OK?
4:接口是否OK?有无不量?
5:I/O

基础没打好

网友:
有些PS2不能用,还有可能是IO坏了,只有跟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