服务器主板蓝屏

楼主(2009-04-25):
我这里有一块服务器主板。可以正常进系统。正常使用。这个板子上面有2个PCI插槽,就是不能插网卡,一插进系统就蓝屏。网卡换了几块了都是同样问题。如果不插东西就可以正常使用。这个是什么问题,是设置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。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。谢谢

网友:
1.此板有内建网卡吗 如有在bios那关掉此项目再插网卡看是否会有一样的情形
2.查一下插槽是否良好

网友:
此板有集成网卡,我先试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先在BIOS里边把集网禁用,如果不行的话,就查下PCI插槽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的话,就把主板上的集网芯片给取了,可能有用

网友:
集成网卡是有用的。他想要用2个网卡。还有集成网卡一直都用的很好。没有一点问题

网友(2009-06-03):
进到安全模式。设备管理器里把网卡驱动停用。有时候是驱动问题。最好先在bios屏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