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 电池电量显示不稳定

楼主(2009-04-25):
100%运行CPU的时候 电量显示还能用20分钟
等你闲置CPU的时候 又显示还能用1小时
应该不是管理芯片的问题吧?
华硕

网友:
这个是正确的啊 你cpu100%占用的时候用电量大 只能用20分钟 闲置的时候用电量少 当然可以用1小时了

网友:
二楼正解,使用时间是根据当前容量除于当前工作电流得到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