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华擎775DUal-915GL CPU供电IC的pdf

楼主(2009-04-25):
在修一块华擎775DUal-915GL 主板时,用从基地买来的假负载测试,发现cpu核心电压为0v,然后查上下MOS管的G极电压为0.14v,上MOS管D极电压11.7v,S极电压0.14v,电源IC PWM脉冲驱动电压为0v,有11.7v 3.3v 5v供电。

网友:
LZ想问下你,你的供电IC 是不是没有型号看不清,要不然就把型号发过来,我们也好给你找呀

网友:
没有型号,在百度上输入芯片上面的字母XNS  VH  TWN  527,也找不到相关的pdf资料,华擎主板真的那么垃圾啊!

网友:
找到了,谢谢大家,是L6711,怎么会有六个VID识别脚,不理解,一般不是五个吗,插上cpu假负载测得数据如下:核心供电0,时钟0.34,复位1.3,PG为0,cpu供电IC供电有11.76,3.06,pwm驱动脉冲为0,估计电源IC坏了,等配件,修复后再告诉大家。

网友(2010-01-20):
LZ有没有这款主板的电路图啊?有的话能否提供我一份。

网友:
这款主板好像不上CPU是没有电压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