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4-25):
长城787N
GW787G 有这机器型号程序的朋友
麻烦传个给我 谢谢
开机接显示无信号输入`接上VGA还是一样!我把分辨率刷新率都调到最佳和最小也是一样 显示器无信号输入~有换过12Hz晶振! 请问知道的仁兄告诉我下`谢谢!
显示器
无信号

网友:
写个程序试试看

网友:
你要看看主机信号是不是送入到了显示器的MCU。

网友:
可以确定信号输入到了MCU里。。。有这程序的兄弟传个给我~~谢谢`

网友:
长城显示器主板上的同步信号接入点很容易脱焊的.

网友:
呵呵 都查过了 后来客户等不及了不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