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主板复位不走数如何维修

楼主(2009-04-25):
我有很多AMD的主板大部分都是复位不走数。都不知道怎么弄啊。请高人讲讲。很多都没修好啊。谢谢

网友:
复位不走数,你先要查下全板的工作电压是不是全正常了,再查时钟是不是都正常,或者你你说的有复位只是部分有复位,还有一些没有被复位!!!

网友:
测时钟和复位该怎么测啊

网友:
没复位先得查下时钟,因为先后顺序是有的,没有时钟更就谈不上复位了,看下是不是全板都没有复位或者只是PCI插槽上没复位,如果是全板没复位,重点查下排针到南桥之间的线路,如果有复位触发信号到南桥,而南桥没有复位触发信号发出来,南桥挂的可能性很大的,当然要在南桥其它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哦

网友:
如果只是PCI上沒有復位呢/應該怎麽查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