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没有供电除了CPU供电管理外还和什么有关啊。?

楼主(2009-04-25):
CPU没有供电除了CPU供电管理外还和什么有关啊。?

yzz163 -6 标题不清,给你修改了。

网友:
还有开启信号,如en信号~~要使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满足才行的~~~~

网友:
比较多了。。。
还有你要看是什么CPU的,比如754的部分CPU就需要专门的开机芯片才可以打开CPU供电模块给CPU供电,还有就是某些开机电路还会检测内存和北桥电压是否正常后才给CPU供电。

网友:
可顶是管理芯片的使能没有有效,CPU内核电压一般都有时序要求,一般是要求内存的电压和内存的VTT正常以后CPU的电压才能起来,你先查下内存的两个电压

网友:
与IO也有关的

网友:
首先测一下复位正常吗?复位不正常cpu供电也会没有

这位兄弟说反了吧

网友:
还和CPU电源管理芯片的相关外围电路有关,如果LZ要问是什么外围电路!
我只能告诉你在论坛上看看帖了

论坛上修CPU供点电部分的帖多的很,看个二三十张帖,比你在这等人手把手教更来的现实一点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