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IT KV7 主板故障点亮了但死机

楼主(2009-04-25):
一块ABIT KV7 主板 北桥使用KV600芯片,462针CPU接口,成色新应该是2005年初的板子,
内存使用128MDDR266,CPU闪龙2800+,显款GF440 64M,触发开机表现为:
能点亮,但是显示到认出CPU型号后显示画面不动了(应该是死机了,按DEL键也进入不了BIOS),怀疑是不是内存不认DDR266呢?换上闪龙2200+仍然是这种现象,请指教!
另外也不知道这块主板上的CPU12V电压插头有没有用?
谢了!!!

网友:
刷下BIOS试下~~~

网友:
应该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刷下BIOS,可能是存储块丢失了

网友:
楼主的朋友,谢谢了,此板子弄好了,本来就是好的,检查出来是内存的原因。上了条256DDR 333的条子跑系统XP稳定的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