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IS7-E内存怪问题

楼主(2009-04-25):
升技IS7-E内存问题:

有4条内存槽,上1、2槽跳AF25,上3、4槽正常进系统。

不插内存时电压
主供电:2.62V
1、2、3、4槽时钟:1.25V
辅助电压:1.31V
系统总线:3.40V

插3、4槽内存时电压
主供电:2.62V
1、2槽时钟:0.7V;3、4槽时钟:1.25V
辅助电压:1.31V
系统总线:3.40V

进BIOS将CPU外频由100该为133,无论插哪条槽都跳AF25
主供电:2.62V
1、2、3、4槽时钟电压都是:0.7V
辅助电压:1.31V
系统总线:3.40V

如何修补,我是菜鸟,请高手帮忙

网友:
换个电源SS吧

网友:
更换电源也不行,有个13N03LA的G脚电压0.03V和S脚电压0.02V。是不是它坏了?

网友:
坏了的话  为什么"3 4"    2条可以用呢?  难道他的管子还分2个? 看看有没有内存跳线什么的  我也是菜鸟

网友:
没有跳线,仔细看供电和cpu供电有点相似。
W83303D------三极管351---------两个13N03LA--------两个55N03LTA--------2.62V内存
    ︱
     三极管702-------两个13N03LA(有个G脚电压0.03V和S脚电压0.02V)---------电容-----内存

网友:
有图吗 发上来看下啊  我也是菜鸟  高手在休息  大家一起学习啊

网友:
更换W83303D后内存电压正常,
主供电:2.66V
1、2、3、4槽时钟:1.30V
辅助电压:1.34V
系统总线:3.40V
但还点不亮,开机测试卡跳BFBE,热启跳AF25
测CPU负载
时钟电压:0.39V
核心电压:0.99V
PG电压:0.99V
复位电压:1.25V
四个参考电压,三个无0.02V,一个0.77V
下一步如何修,高手帮忙

网友:
你要CPU才有電壓進啊

网友:
双通道管理,北桥问题,碰到过,换北桥OK

网友:
要上CPU,CPU才有電壓哈,有的主板不上CPU不來電壓,你試過刷BIOS沒有,好多東西電壓是對的話刷一下BIOS就能好,試試`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