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 IBM a22 0188 0271开机报错,高手速进

楼主(2009-04-25):
如题,我用了一个自己做的并口解密狗插上开机,按F1还是进不了coms,继续报错,是怎么回事啊 ?并口解密狗的短接都是对了的,请高手指点!!!!!
开机报错

网友:
请问一下0188 0271并口解密狗怎么做啊!~我只有一个报0175的!~

网友:
其实就是将并口的
9--15
11--14
12--16
13--17
20--25短接

网友:
估计用并口解不了,要换密码芯片

网友:
只能换码片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