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pm8m3-v 无3.3SB

楼主(2009-04-25):
V星pm8m3-v 无3.3VSB````3.3VSB是由MS-7产生吗?

网友:
你量ATX电源有3.3吗
主板上3.3V用得最多
是不是南桥坏了啊

网友(2009-10-12):
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PCI A14脚不短路就是没有3.3V电压,没查出来是谁提供的,谁有pm8m3-v的图纸给个

网友:
V星的板子,估计在排除电源故障后,要查V星专用芯片吧!MX-7之类的吧!!

网友:
谢谢,确实是MS-7提供的,本来是MS-7G,换成MS-7后,此板修复

网友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新手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