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TGJ-7B69A行宽故障

楼主(2009-04-25):
清华同方TGJ-7B69A行宽小且不可调,二次升压管坏,换后,亮度正常,行宽大不可调,且忱形失真,测了一下行宽管的C极只有1V,查了一下,C极供电一路中有个电阻被别人拆掉了,板位号为R735,不知道阻值和功率是多大的,求教一下各位。

网友:
一般是1~2欧0.5瓦的碳膜电阻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,我换上了一个2欧/0。5W的电阻后,故障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