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通用驱动板后,分辨率切换黑屏!!!

楼主(2009-04-25):
ACER 1716
初始故障:开机黑屏。绿灯常亮

现在已换通用驱动板,能点亮机器,可是切换分辨率就会黑屏,开机是640X480的分辨率正常,进桌面1024x768就黑屏,在系统里面调整分辨率也有同样问题。如果断电后重新通电,又能在新的分辨率下工作。

已换电源滤波电容(400V  和负载5V  22V),无效,求助中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是什么品牌的屏啊?

网友:
发个照片来看哈?

网友:
通用驱动板或程序不支持

网友:
换一块通用板子就行了呀

网友:
通用驱动板多少钱一块,不是零售价

网友:
这个应是换上驱动板的程序与屏不太合适,建议重写一个合适的程序

网友:
驱动和屏不匹配

网友:
重写驱动程序

网友(2009-12-21):
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 刚开始也没注意 后来发现已经晚了  改了一天的线  我晕啊

网友:
换一个程序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