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上CPU主供电降低!

楼主(2009-04-25):
大哥们,我最近修到一块插假负载核心电压为1.54,放真CPU电压降为1.1几,会不会是因为CPU已经坏了呢,而且插CPU事摸上面没温度,好像没工作!帮我解答下吧!

网友:
正常我也知道啊!但是如果CPU工作的话不会不发烫吧!!

网友:
首先查一下CPU供电管和主供电IC是否正常

网友:
另外还有的是时钟和复位都不正常!

网友:
先查cpu供电电路+,然后才是时钟和复位,一步一步的来,不要急。

网友:
既然什么都没有,就得一步一步来,先供电,然后修时钟再查复位

网友:
754的么?
内存供电多少?

网友:
上面的大哥,是754的!内存还没查!!

网友:
插上U以后检查内存供电、和VID信号

网友:
754的CPU电压1.1V好像不正常

网友:
这样的班子,好像内存不过的话,CPU不干活吧
754的,CPU不干活,我都是先查内存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好的,谢谢大哥提醒!!

网友:
好的,谢谢大哥提醒!!
引用 网友A:

怎么解决的?也不告诉我们,白热心了
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