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遇见天逸Y200不加电故障.

楼主(2009-04-25):
前几天又遇见一台天逸Y200机子..不加电..换PC97551无用..BIOS无用..都不知从何下手.3.5V正常.望有修过此故障提供帮助

网友:
天逸Y200,我见过的都是桥坏,这主板听说有缺陷,很不稳定的

网友(2009-05-29):
量一下南桥是否短路了 啊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南桥晶振起振了吗?

网友:
这样的话就只有南桥的问题了,做南桥试试

网友:
这个也不一定,你看一下在说。

网友:
晶振、南桥、CMOS跳线……你确定其它都正常吗??

网友:
说不定南桥这边的问题

网友:
说不定是北桥!

网友(2009-07-12):
先看看别的哪有短路不要急着换桥桥不好怎呀   搞不好问题越来越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