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问题,及cpu风扇问题

楼主(2009-04-25):
我的一个主板,usb口,有5v,但所有的usb口插设备都不认,但是只要通过hub就可以认,奇怪了.
还有啊,主板的5v cpu风扇供电只有2点几v,带不动风扇了,怎么办?有啥办法?
3310gh的管子,还是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问题还用问啊,USB用不了测一下SB数据线阻值一不一样,不一样南桥挂,风扇问题嘛从风扇插座下手,顺藤摸瓜很容易找到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人人都是从菜鸟开始的, usb不是不能用,是只有通过usb hub才能使用usb设备,至于风扇的电压问题手上没检测工具,只能通过肉眼观察,但是没看出啥外观问题,只是想问下大侠们的经验判断

网友(2009-12-05):
有时候飞线挺好的

网友:
USB口是不是接触不好啊,风扇你可能要上一个支持调速的温控风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