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915主板的怪问题!

楼主(2009-04-25):
手上有一块DELL 915 主板,原来是IO物理损坏(一边的引脚都断了), 现在换上io后,开机,蜂鸣器就嗒嗒....................的响,复位灯亮,CPU供电正常,不上CPU不响。这会是什么问题呢?
cpu
cpu供电

网友:
清CMOS看下~~~~

网友:
清了COMS以后 测试复位电路

网友:
拿掉了CPU后,上假负载测下CPU的复位正常啵,不知道你没换I/O之间是什么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