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 P4M266A-M2 档FF 综合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04-25):
  清华同方 品牌机上的主板,之前拿了两块过来,都是跑FF,最后加焊CPU座都解决了。
  这次看了一下,也是FF。就直接加焊,结果不行。加大助焊剂,再加焊也不行。
  先打CPU的AD值,都正常。看来不是之前的问题。
  测LPC BIOS的工作条件都正常(具体可以参考我之前修FF的帖子),就下载刷了BIOS程序,故障依旧。
  打PCI槽的AD值,发现有几个阻值偏低。看了一下网卡是RTL8100C硬网卡,是挂在PCI总线上,就先拆了,再打值发现正常。通电可以亮机。
  换上一个网卡,接上键盘通电试机,发现跑到7F就停在那里,键盘也无反映。
  查了一下7F代码是“Extended NMI sources enabling is in progress”,大概的意思是正在进行启用扩展NMI源。上网查了NMI的意思是“NMI (Non Mask Able Interrupt)——不可屏蔽中断(即CPU不能屏蔽)”,看样是分配外部中断这里卡住了,不过已经亮机了,BIOS也提示键盘不可用,怀疑无法初始化键盘而档机。
  断电换了一个USB键盘,也一样。 先刷回原来的BIOS看看,发现竟然跑FF。汗,原来BIOS也有问题。再换个BIOS版本还是如此。
  打PS/2的二极体值,发现DAT和CLK相差很多,拆了排容也是一样。因为是VIA的南桥,只能换个南桥。
  买南桥的时候,中间还发生了一点小插曲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102165-1-1.html
  过几天,寄到了南桥后,换上去。终于都正常了~

网友:
这块板修的还真是不简单啊。楼主幸苦了
  我手上也有一块,网卡直接拆了还是不好。
现在怀疑BIOS.然后在加热,不行的的话就报废。哈哈。

网友(2009-10-18):
我也有一块这种板子,头开始是U虚寒,加焊后跑00,没复位。。。
   这种怎么维修啊...

网友:
唉,就是得细心啊,有时很小一个问题就会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