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8I945GZME-RH 不开机问题SOS

楼主(2009-04-25):
GA-8I945GZME-RH 不开机问题
送修时,目测网卡芯片,起炮儿,拆了网卡芯片,触发后,测无内核,时针有一个测试点0.28V一个是OV
手摸了下电源IC ISL6312 很烫,测电源IC边上的电容,有三四个电容都短路了,
拆下ISL6312 芯片,后,打电容没有直通了,
更换ISL6312芯片,测刚才测的几个电容,有二个电容都是12V的,另一个原来对地的电容测是0.5V左右,测假负载上的内核为0.5V左右,跟这个电容直通的,
现在是内核不正常,
复位测试点也不正常,只有0.2V
时钟二个点一个是0.28 另一个0V
PG是0V
我焊的这个IC 14脚跟15脚怎么是联在一起的?焊了好几次,都分不开,怎么回事呀??图纸上是分开的,
14跟15应该联一起的吗??

网友:
第四脚VID1 0V
VID 0 2 3 4 5 6 7 都是1.3V
假负载上的VTT参考也是1.3V

网友:
36脚EN是2.39V

网友:
你那个很有可能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不太明白也 好像845以上就没有内核和外核的分别了吧   我是菜鸟问下啊 电源IC边上的电容  贴片的  你怎么测试的呢?  说出来大家一起学习下啊

网友:
6 VRESL 1.29V
7 DRSEL 0V
8 OVPSEL 5V
9 SS 5V
10 VCC 5V
11 REF 0.03V
12 OFS 0.4V
13 COMP 1.27V
14 FB 4.7V
15 IDROOP 4.7V
16 VDIFF 4.7V
17  RGND  0V
18  VSEN 0V
19 ISEN2+ 0V
20 ISEN2- 0V
21  ISEN4+ 0V
22 ISEN4- -0.2V
23 EN_PH4 5V
24 PWM4 0V

网友:
对应一下PDF,这样的VID应该输出多少

EN脚高电位应该正常,如果确认换上去的6312是好的。最后把场管都换一下

网友:
明天换光场管,最后一博,

网友:
14脚和15脚是接在一起的 !!
这板子不怎么好搞了啊 !~
是烧板啊 !
你先把那几组管子换掉
再量2.2欧姆电阻是否正常
如果运气好就开机了啊 ~
SB和I/O  ICS你都要看看了啊

网友:
6L的问题,测电容只要表不响就就算作正常吧

网友(2009-10-17):
请问一下,我修到一片此板南桥的1.5V电压没有。检查到受控与LM324的8脚。检查到LM324的8脚没有输出。10脚没有1。5基准电压。测试到边上有个三及管和10脚通,把它断开,1.5V的基准电压就有了,南桥的1.5V电压就出来了。但是板子还是不跑码。哪位高手修到过这个问题,或者有电路图,帮忙给张。不胜感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