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N610V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09-04-25):
COMPAQ N610V 芯片组:28845MP 82801CAM  显卡:ATI 7500

故障现象:不显示。

维修:拆机以后用示波器在内存槽上打波形,波形显示为内存读不完,量内存供电和时钟都正常,量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,量有一根阻值偏大,经判断是电阻坏掉造成的,换一颗10欧的电阻,在量阻值正常,装上内存在测试,打波显示正常,接屏以可以正常显示,故障解决。不过内存好多都是电阻坏或电阻虚焊,要谨记啊。

网友:
电阻虚焊的遇见好多,用焊铁头在电阻上过一下,虚焊的会移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