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一条内存槽可用

楼主(2009-04-25):
双敏UK8T800 PRO AMD939 支持双通道

不知何时起 四条内存插槽只能用第一条 而且也不怎么稳定。

在插第一槽正常运行中测试另三条电压正常。

AMD939集成内存控制器,换CPU,还是如此。

时亮时不亮,晕死。

网友:
内存边上的电压控制器 RT9137 五个脚 正常工作时 电压依次为

2.8/ 0 /3.5 /1.38 /1.38

网友:
内存插在其他三条槽中 rt9173的电压依次为           3/0/3.8/1.5/1.5
诊断卡灯均亮
OSC 和FRAME 没有跳灭 只是长亮 有点跳不过去的感觉
请教论坛张先生 和飞翔等老师
谢谢

网友:
请教论坛张先生 和飞翔等老师
南北桥和CPU座均加焊过

还是没有用啊!各个部位的供电电压均正常!!!

网友:
不知道是内存控制是关乎南桥?还是北桥?还是CPU?

请老师们指教啊!

网友:
没有人
oooO ↘┏━┓ ↙ Oooo
( 踩)→┃你┃ ←(死 )
  \ ( →┃√┃ ← ) /
  \_)↗┗━┛ ↖(_/

网友(2010-04-13):
换北桥试试

网友:
不用换桥,我前天修了一块是两条槽的只有一条能过,另一条当C1供电时钟都正常,我也没打值压北桥也不过后来我加焊一些北桥就过了。

网友:
NB供电管换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