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1000喇叭不响

楼主(2009-04-25):
修了台HP DV1000系列的DV1394TU机器,内置喇叭不响,用耳机正常,刚开始以为功放坏了,TB0212功放芯片换过后故障依旧,声卡芯片也换过了,还是一样,有没有修过此类故障的朋友给指点下。谢谢

网友:
自己顶呀,有没有朋友修过呀,好像这个系列这个故障很高的呀

网友:
查喇叭和耳机切换电路。修声音最好有个示波器

网友:
耳机孔是不是有问题转换不了。排除后查下功放的供电

网友:
耳面插孔也换过了,功放芯片周围的电容上电压都有,因为没有参照,不知电压对不对。

网友:
喇叭坏了吧,换个内置喇叭试试啊

网友:
谢谢朋友们的热心,已解决是一个三条腿小元件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