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CPU供电故障

楼主(2009-04-25):
一块GA-8IE主板,上假负载各路供电正常,换上CPU后就无CPU供电了,CPU从P4 1.5G到P4 2.8G,还有几颗CY4都试过了,电源IC FAN5093,上任何CPU VID0-VID4都为3.30V,IC换过无效,因VID脚连接I/O 14、16、17、18、19脚,IO也换了还是一样,不知道怎么查了.

网友:
U座的可能性最大!

网友:
1:U坐
2:VCC_VID

网友:
这种一般是VID信号不正常影响的
仔细量一下可能会发现啊

网友:
CPU座坏的可能性大~~~~

网友:
CPU座子的问题是大,最主要的就是到供电IC之间的线路的问题,VID每个脚都是高电平的话就关闭了啦

网友:
如果是U座,那怎么上假负载又有供电呢?试了那么多CPU不可能没一颗和假负载的VID定义一样的吧?可是每一颗都是无供电的,怎么解释呢?

网友:
假负载的VID应该是全部连在一块的,所以即使其有一个VID信号与座接触不良,也不会有影响,我这么理解 ~

楼主没有用带灯测试座看看吗?

网友:
假负载的VID定义是0-0-1-0-0,即只有VID2为高电平,定义供电电压在1.75V,那CPU里的电路又如何定义的呢?P4 1.5\P4 1.7\CY4 2.4\P4 2.5\P4 2.8?

网友:
你上CPU时,VID是多少??

网友:
楼主没有用带灯测试座看看吗?

网友:
可能是U座的问题

网友:
VCC-VID 即AF4电压正常应该为1.2V

网友:
座子值得怀疑虚或不良

网友:
应该可以确定是座子空焊 假负载很多时候不要太相信,特别是775的。

网友:
IO坏了也会出这种情况,特别是BIOS里面带CPU电压调节的